电源适配器引的故障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4):
早上还没开档,外面就在敲门了。一客户说修液晶显示器。是15吋杂牌液晶。牙都还没刷,先通电看看吧。上电先,电源适配器(客户自己带来的)指示灯亮,电源是好的。液晶指示灯不亮,跟客户说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报价,同意拆机,测驱动板12V供电,0V。难道是电源连接座坏了?换一个连接座,还是为0V。拔出电源适配器测插孔端13V正常。再次把电源插上,测驱动板供电,还是为0V。奇怪了。把电源适配器插孔里触片的夹紧一点,故障还是一样。难道是适配器电流不够吗?换自己的电源上去,靠,真的亮了。再次检查客户自带的电源,一测0V。动一下插头,12V又有了,原来是插头根部的线断了,动一下有动一下无。一个小问题搞成拆整机,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
维修的不容易了,

网友:
这就叫细心才能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  你应该先换电源适配器,看问题是不是一样的 ,假如是一样  那就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