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瞧瞧这个电路的工作条件和原理

楼主(2012-04-04):
这个图的工作原理看不太懂,我手里的主板现在是大短,接电5A- -!  看到这个图看不懂所以来论坛请大家分析分析下!

网友:
开机的时候PM_SLP_S3#为高电平,Q14导通,Q37截止,DCBATOU通过R243和R242串连分压,Q15导通,DCBATOUT流过Q15控制U38和U39导通,生成转换电压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
SLP_S3要高电平  才会输出3vs0    和5VS0

网友A:
r243和r242分压以后,q15的g极电压只有dcbatout的330分之一吧,如果dcbatout是12v,q15 的g极就只有0.04v左右,能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43和r242分压以后,q15的g极电压只有dcbatout的330分之一吧,如果dcbatout是12v,q15 的g极就只有0.04v ...

Q15是P沟道管子呢,低电平当然导通啊

网友:
你的机器接电5A和这个电路没有关系,查公共点吧,一般接电5A都是公共点的电容击穿的多

网友:
电压切换

网友:
大短路应该能烧出来

网友C:
已经修好了! 用19V烧,就摸到一个电容很烫,一看是漏液的电容。拆下就不短了,好了,呵呵!

网友:
恭喜又钱收了了

网友:
烧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43和r242分压以后,q15的g极电压只有dcbatout的330分之一吧,如果dcbatout是12v,q15 的g极就只有0.04v ...

要看清那个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

网友:
最好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5是P沟道管子呢,低电平当然导通啊

这样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 用19V烧,就摸到一个电容很烫,一看是漏液的电容。拆下就不短了,好了,呵呵!

你真恨。。。十九V也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