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助神舟天运Q420S无法启动系统

楼主(2012-04-0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神舟天运Q420S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上去能认到,但启动不了系统,在外面做好系统也不启动系统。。但光盘可以启动。但进不了PE,进PE蓝屏报0X0000000A。在外面做了一个DOS启动进硬盘也启动不了。神舟的笔记本挑硬盘,原来的是日立80G,因为手上没有这种硬盘。换了三星500G,富士通,希捷。都无法启动。以前有修到过神舟F5000的,卡LOGO。换了四个硬盘数据线电容好了。。这次我也换了四个电容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哪个兄弟有这个BIOS(945集显的)板号37gl50200-10。REV:1.0

网友:
我遇见类似问题,检查主板后发现芯片有问题,具体什么忘记了,加焊后,顺利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了……
希望你能换个位置考虑,单纯考虑硬盘也许不太好使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了  呵呵

网友:
能认到硬盘诂计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明天和客户说一下风险先。加一下南桥看一下。客户说原来是看完电影,关机,出去一个小时回来就这样了。拿去外面小店修了一下没有修好。只动过硬盘板。主板没有动过。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高手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