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5AW 掉电

楼主(2012-04-04):
有两块 顶星 N5AW主板 都是插上CPU供电就断电, 没修过这玩意 求哪位指点下应该在哪下手呢。谢谢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量一下MOS管 看看有没有 短路的

网友:
没有, 都没有短的。。。 但是把MOS管 拿下以后 板子上的阻值只有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