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昴达945GCT主板开机后10分钟死机,测试卡全过

楼主(2012-04-04):
有块昴达945GCT主板开机后10分钟死机,换块同样的主板和CPU后一切正常。测试卡全过,请高手指点,我是新手,请说得详细点,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8061-1-1.html

补充内容 (2012-7-7 22:14):
查出来了,是主板上CPU的775针脚有一个变形了,用聂子弄好开机一切正常

到底是主板还是CPU问题,明示!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不良?

网友:
把好的主板CPU换过来不能开机,把坏板CPU换到好的主板上也不能开机,是不是要刷BOI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了CPU温度正常,好象以前这主板换过一块一样的CPU

搞这种软故障比较费时间,有时候要一件件去试,搞清楚问题出在哪个部件上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块发热量太高啦。导致死机。

网友B:
主板供电部分是否正常?有没有电容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供电部分是否正常?有没有电容异常?

电容外观没有鼓包,供电我不是很懂,要测哪几个点,我是新手,以前修家电,请指教

网友:
在死机的时候测量各大供电看有无异常的。还有检查有没虚焊的元件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查主板上哪个元件发热量高。

网友:
可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