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DT830数字万用表 改造

楼主(2012-04-04):
        最近修了几块日本的DT830万用表,拆装次数多了就感觉线路板和后盖屏蔽纸的连接线两端特别容易脱落,线路板上海可以焊接,但是屏蔽纸上的端头脱落真的不容易固定,今晚没事就简单的改造一下,以后就不会出现线头脱落的问题了,呵呵!改造过程可以参照图片和图片上的文字注明,废话少说上图.......

日本DT-830数字万用表

全文完,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支持支持!呵呵!

网友(点评):
头像很“显眼”!注意搞运动时第一个抓的就是你。

网友:
哈哈!动脑筋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看来是挺闲的!直接买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这点小问题就换表啊?除非钱太多了,呵呵!此表现在的价值一百多

网友:
会修胜利万用表吗?

网友A:
你好!目前还没有修过胜利的表,呵呵!我也不是专业修表的,只是业余爱好特别喜欢万用表,能说说你的表什么情况吗?我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目前还没有修过胜利的表,呵呵!我也不是专业修表的,只是业余爱好特别喜欢万用表,能说说你的表什 ...

量任何东西,每个量程都显示1

网友:
自己动手 胜利的果实是属于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任何东西,每个量程都显示1

电流档也测试了吗?比如测量一个电阻表笔接触上电阻的瞬间屏幕有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