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芯片组 无声

楼主(2012-04-04):
HP V3000  amd芯片组 无声  斜桥 MCP67M-A2 , 测量声卡基本条件正常。加焊桥正常,整合桥坏会引起无声。

网友:
功放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虽然能亮机  但不代表桥就做好了的  最好植过桥    要不就是功放问题了

网友:
这个声卡本来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外面的不过是个 控制开关作用 。

网友:
这个桥集成的有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