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开机

楼主(2012-04-04):
   今收到一款Y450的机子,我怀疑是显卡问题。就把显卡从做了一遍,电流过了显卡。可机子就是没显呀。小弟求高手帮忙OK

网友:
新手求解,支持下

网友:
查查看看主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么问没人能帮你
故障现象描述太宽泛

网友:
这机要跑跑码是多少。看看跑多少。才好说。不要乱动显卡。小板电源板也爱出问题的。

网友(2014-03-10):
先软后硬啊,刷BIOS试试,这个几乎是通病

网友:
量一下显卡到北桥的电容阻值看一下

网友:
我的开机跑到0.035就断电了  怎么办啊

网友(2014-04-11):
高手   长知识了

网友(2014-11-16):
BIOS刷啦,不行

网友(2018-01-10):
显卡小板的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