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数据恢复之前对硬盘做如下检测

楼主(2012-04-04):
数据恢复前对硬盘进行检测主要有如下目的:
(1) 磁盘能否正常识别。
如果硬盘无法在MHDD下正常识别,则说明存在其它物理故障,应根据不同故障类型进行相应的修复处理。

(2) 磁盘坏道量及坏道位置
磁盘坏道的多少及坏道的位置直接关系到数据恢复率。通过检测,可以预先估计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并制订合理的恢复方案。比如说,我们要恢复的数据位于磁盘的中部和后部,而检测过程发现磁盘的中部存在大量坏道,但磁盘后部完好,则可以考虑先行对磁盘后部进行扇区级镜象,以保证磁盘后部的数据可以完好恢复。然后,再对存在大量坏道的磁盘中部进行恢复。这样可以避免因处理大量坏道区而导致磁盘意外损坏,致使磁盘后部的数据也无法恢复的情况发生。

(3) 磁头健康情况
某些多磁头硬盘在主头完好,其他磁头存在故障时依然可以正常识别,但坏磁头所在的盘面却无法读取,导致数据无法正常读出。使用MHDD可以大致判断是否有某个磁头已经损坏,主要依据是,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磁盘存在有规律的坏道。这通常是由于其中某个磁头无法正常工作,导致在读取该磁头所对应的盘面时无法读取数据而表现为连续坏道。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磁盘因摔落等原因致使磁盘表面产生划伤时也会表现为有规律坏道,但这种有规律的坏道表现与因磁头损坏而导致的有规律坏道表现会有所不同。比如,划伤通常只发生在某个区段以内,超出这个区段后即表现为正常;或者发生跳跃划伤等,读者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与积累经验,总结出自己的判断方法与思路。
(4) 是否固件损坏
有些硬盘虽然可以正常识别型号,但检测时却表现为全盘坏道或全盘叹号(如西部数据硬盘),这时就要考虑到固件损坏的可能性。

5.磁盘是否加密或剪切
通过MHDD可以检测磁盘是否因意外情况而被加密或剪切了容量。

总之,对磁盘的健康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后,才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初步判断磁盘可能存在的故障及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制订妥善的恢复方案,以求最大程度地挽救数据。

网友:
写的非常好,非常受益。

网友:
正想学学怎样修硬盘

网友:
不错,很好的帖子,很好很好,值得学习,必须5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扫描看是不是有坏道,原来还可以了解这么多!

网友:
mhdd可以共享一个可以修复的版本吗??

网友:
系统光盘里面,就会带MHDD这个软件,是免费版本。

网友(2012-05-06):
虽然很简短
但却非常实用

网友:
正在尝试数据恢复,对照学习一样

网友:
罗工的风格我很喜欢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句句都是精华
这样自然就会赢得大家的尊敬
不像有些人发个帖默默唧唧

网友:
灵活运用MHDD对数据恢复事半功倍

网友(2014-07-17):
这样的帖子,怎么就没人看呢

网友:
pwd亮就是加密?加密后硬盘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非常全面仔细,

网友B:
MHDD是不是只能直连检测啊,我用USB硬盘盒接电脑上怎么在MHDD里不识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是不是只能直连检测啊,我用USB硬盘盒接电脑上怎么在MHDD里不识别呢?

识别不了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全面仔细,

但愿对新手有用。

网友C:
这个非常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有用啊!

可惜,认真看的人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