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没复位、

楼主(2012-04-04):
七彩虹G31开机没复位。换了内存管理。有复位啦、但是过一会复位灯就会闪一下。电压都正常。压一压底座跑码啦、做了做CPU底座。ok
cpu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 试下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7-17):
复位灯不定时的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2-09-27):
我遇到的是IDE复位电压低,1.8V。之前是没有北桥供电,W83321的上管坏,换一个,供电好了,再没有头绪了。望路过的大侠指点。

网友:
我修的大部分都少电压的。。。。

网友(2012-12-11):
我的是没复位,但cpu发烫

网友:
没复位 看看是哪个复位信号没来 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4-08-07):
没复位怎么换内存芯片就有了呢,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