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1942S 遭雷击了,不通电修好啦,高压部分不稳定

楼主(2012-04-04):
客户送来一个LGW1942S  遭雷击了,不通电,拆开一看保险烧了,换了以后,发现还是不通电,用万用表量后端输出电压,有输出,就是骚跳,把光耦和431换了,插电试,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闪了一下就黑了,估计高压部分也坏了,没有升压变压器和那个管子换,只好改外接高压条,插电试,灯管全亮,当时测了哈后端电压,5v 和23v ,感觉有点不对,但是显示器能用,还是给客户抱走了,过了半个月,客户又抱来了,不通电,拆开一测,发现高压条烧了,现在不敢上高压条,也没有35V的高压条,请各位大侠们支个招,能不能把23V电压降下来?

网友:
23v 电压也不是很高啊  ,你把它自身的高压板供电断开,,  把通用高压板的电容耐压换大一点  最好是加个双灯的,因为有可能是某个灯管有问题

网友:
改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
这款机器的高压板供电就是20多伏,这是正常的。如果你用通用板改是容易烧的。买原板或换一体板。当然也可以把高压板修好。这个一体板高压包容易坏,然后烧场管。同时灯管也是容易坏的,特别是MT190AW01的屏。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复,可是用四口的高压条,显示器里的铁壳子放不下去,打磨了,还是放不下去,用两口的,把电容改成35V,不知道能不行不?或者在23V输出后面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款机器想该板就太费劲了  ,我们以前遇到都是修好的,高压板上的元件上滔宝上买几个得了

网友:
你这样弄容易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复,可是用四口的高压条,显示器里的铁壳子放不下去,打磨了,还是放不下去,用两口的,把电容 ...

加稳压管也不行的,因为相差电压太大,稳压管的发热量大,时间一长就会烧毁的。还是出现返修。

网友:
可以修一下原装的高压板,更换本机上的两个推动管。也可以买30V的高压板。

网友:
还是这个板没有修好啊!

网友:
现在还是没有修好,
我正在找耐压高点得升压板

网友:
还是直接换高压一体板吧  稳定,不麻烦

网友:
现在加了个35V四灯的高压条,然后在23V输出连接了个稳压二级管和一个滤波电容,亮了后就给客户了,*脏话*的心里还是没有底,骚怕返回来

网友:
35V的基本不会返修了,我都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