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035WM电压跳变

楼主(2012-04-04):
原先是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屏不亮,拆机,换了一个16V1500UF的电容,好了,用了二个小时白屏了,也关不了机,拨电源后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变为一闪一闪。测电压,12V在11V--15V跳变,5V在1V--5V跳变,
分别断开12V和5V的电感,电压还是跳。
50V22UF的小容换了还是跳。
431换了,还是跳,
查LD7575PS的6脚电压在12V--17V跳变,300V有1V跳变化
单电源板时,电压稳定,接驱动板不接屏线电压也正常,接上屏线电压就跳变了,所以排除高压问题,可能是5V负载能力差。

补充内容 (2012-4-5 15:02):
LD7575PS六脚的4004二极管用4007代换后白屏,拆开屏测得一个电容短路,直接去掉电容,可以了,再次把拆下的4004换上去,也OK,说明还是屏短路引起指示灯闪,一直以为是5V带不起负载,走弯路了,正真的故障是在屏上面

网友:
期待问题的结果啊.

网友:
高压板坏了,更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把高压板断开 试试看还跳电不

没看清啊楼主都己经断开12V和5V的电感了

网友:
最好给个图纸,怀疑是PWM不良,先看下供电脚电压。。查得8脚供电300V

网友:
把5V的 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次级的问题

网友:
换5V电容。2200UF

网友:
感觉高压那边的问题

网友:
问题电源初级,光耦,二极管软击穿重点

网友:
先换光耦试试看

网友:
有次修到跳变,是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可以先换光耦,应该是反馈不良造成的。

网友:
把电解电容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检修流程:断开12V高压供电.是否跳变.再不行给驱动板加个5V看驱动板工作是否正常.先确定前级后机.故障缩小.再修主电源.

网友:
不接屏线就正常,应该量一下屏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感觉你这还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我把电源部分的电路传上来让你做个参考。

网友:
谢谢你的电路图,现在换了一个UF4004我用UF4007代换可以了,但是白屏,这两个可以代换吗,还是这么巧屏也一起坏了

网友:
是不是PWM的问题呢

网友:
换了UF4004电压稳定了,(我用4007代换)但是白屏,还有一条横白线,不接屏线的现象一样,是屏坏吗还是说4004与4007不能代换

网友:
4007应该能代换4004的,白屏是另有原因,按照白屏检查呀。

网友:
应该代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