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线3.6V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2012-04-04):
ATX电源接通市电后,紫色线5V由辅助变压器一路整流后输出,另一路8~20V经7500B 12脚,由14脚输出5V给339 3脚?然后由339输出绿色线电压的吗?,另外辅助开关管在电源中起什么作用?本人小白一个,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
表达的问题我没看懂,达人请进。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某一型号的脚位图,  兄弟每个型号引脚都不同的- -

网友:
7500   比较器 第 8    11脚 是控制推动 对管。

网友:
辅助开关管就是待机电源(紫色线}的开关管,绿色线的电压是待机电压SB通过电阻分压得了的,作为开关机的控制信号。把它接地了,ATX电源就输出了全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