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装NV独立显卡驱动蓝屏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4):
接手一台ASUS K42JC i5 的笔记本。故障摔机。能开机进系统,点击软关机立马死机。硬关机正常。加汗南桥后软关机死机的现象修好了,接下来开始让我绕圈子了。装系统,死多装不上显卡驱动,这笔记本是双显的,N的独显驱动一装上就死机 蓝屏等等怪异的故障,不装N的驱动, 用intel集显一切正常,考虑是摔的机器,有可能是显卡有掉点的可能性,直接又把显卡重做。还是一样装不了显卡驱动,汗。
想刷个bios吗,官网的BIOS 只有2M的大小,但主板上的有4M,直接刷2M不触发,无赖又到论坛来找4M的BIOS文件,终于找到一个刷上能显的。在装驱动还是一样死机。到网上查了查K42JC的这神机装显卡驱动死机故障现象还真不少。终于找到故障所在,BIOS版本低,和新出的N卡驱动有冲突。到官网下了个2M的BIOS.在从ASUS的bios设置里刷那2M的文件,刷完OK ,终于装上独显驱动啦。玩了我一天 汗。

注意事项: 官网下的BIOS文件容量只有2M ,实际主板BIOS 芯片有4M,不能用编程器烧入,
                官网下的BIOS必需是216的版本,低了会出现装驱动冲突
                 官网下的BIOS文件不能存放硬盘里。只能放在U盘 FAT32格式。不然一刷就不触发
                 华硕的机器在BIOS设置里刷bios ,应该是搞维修的多知道怎么刷吧,这就不教了

网友A:
可以把2M的再合一个空文件2M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在BIOS设置里面刷过吧BIOS啊

网友:
看来刷BIOS要刷最新地

网友B:
对于BIOS的问题,我们有专门的专家,啥BIOS他都能给搞定,这个不用咱们愁,哈哈,庆幸。

网友(2012-05-18):
刷BIOS专家!!是在工厂里搞吗?
那你们的这个工程师也蛮牛的。。

网友(2012-04-05):
华硕的BIOS老是有BUG的。

网友:
这得收多少了钱啊?这一通又是CT,又是核磁共振的,全套下来,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机器在BIOS设置里刷bios?没试过,那天遇到研究研究。

网友C:
easyflash,在BIOS里面有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easyflash,在BIOS里面有这一项

多谢赐教!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硕换显卡板有时要刷BIOS

网友:
还真没有在BIOS里刷过,请楼主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BIOS的问题,我们有专门的专家,啥BIOS他都能给搞定,这个不用咱们愁,哈哈,庆幸。

不是,是我们有个工程师对这个是相当的偏好,基本上全能自己搞定。

网友D:
官网下的BIOS文件不能存放硬盘里。只能放在U盘 FAT32格式。不然一刷就不触发
这句话可信吗?可否能验证一下

网友:
bios的学问很大,期待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2M的再合一个空文件2M的就可以了。

你是高手,我没合 过,可以分享怎么么个合法??

网友:
呵呵,华硕官网有DOS版的,刚好可以使用BIOS中的这个选项

网友:
佩服,哥按你方法搞好一台,纠结了几天哈哈

网友:
这机这现像好像只需要在BIOS里更改就可以了吧。你刷BIOS后正常有可能是两个BIOS文件的默认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的BIOS文件不能存放硬盘里。只能放在U盘 FAT32格式。不然一刷就不触发
这句话可信吗?可否能验证一下 ...

这bios文件不能放在硬盘里刷 ,最好是放在U盘里面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