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usb全部不能用 暗屏

楼主(2012-04-04):
机子进水,41a1240被别人换过
换南桥后,机子显示暗屏 blon没有电压,是从41a1240出来的,两个usb-on也没有电压也是从41a1240出来的,找个一样的换上,还是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lenovo芯片是不是41a1240.或者这个芯片带程序?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查那4条线,实在不清楚,打电话我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了

网友B: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了

哪里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吧?

南桥是换的全新的IBM 原来的是IEM

网友C:
H8带白条的就写程序,要找相同的代换,PMH芯片不写程序吧?只是管理PM部份

网友:
南桥的USB模块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带白条的就写程序,要找相同的代换,PMH芯片不写程序吧?只是管理PM部份

白条是指芯片上面的标签嘛,在我手上的时候已经被别人换过了 。

网友:
重新发了南桥和IO 再试下

网友:
南桥是不可能带程序的,EC有的带程序。一般EC引脚上挂BIOS芯片的就EC不带程序。不挂的可能会有带的。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点评):
好像和bios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D:
先查USB供电。在查南桥。

网友E:
IBM和IEM一样吗?

网友(点评):
只是AMT多了这个功能

网友:
blon没有电压,是从41a1240出来的     你说的什么我完全不理解,

网友F:
桥要换同型号的,不然肯定出问题。

网友(点评):
不用试,一样用,AMT这个功能我们一般用不着

网友G:
估计是南桥和EC一块儿X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违电路有问题

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什么信号控制phw输出这两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水的地方在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看了半天了,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南桥和EC一块儿XX了

都换了,原来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要换同型号的,不然肯定出问题。

今天发了一样的了,等下换上去试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IBM和IEM一样吗?

都说是可以代换的,只有个功能ibm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USB供电。在查南桥。

usb供电时ec控制的

网友:
已经点亮了,没有这种座子,刷不方便

网友:
最后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说是可以代换的,只有个功能ibm没有

最后是换什么好的呀?

网友:
是EC吗?高手?我很想知道呀,前几天一个暗屏的我是改屏修好的,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南桥还是.....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结果告诉大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说的不清楚吗,哪个你不理解

bion是不是bios?41a1240是什么?我从百度搜都没搜到

网友:
lenovo芯片不带程序的

网友:
usb-on实在修不出来就拿个电压过去

网友:
看看USB口供电芯片是否正常!不然怎么能所有U口都不好用?

网友:
我的X200进水也是暗屏,就只断了一根线,300大洋

专业体验价值。

网友:
查那4条线,你懂的。不好找我

网友K:
你说原来的南桥是IEM的你换了个IBM的南桥上去?这2个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原来的南桥是IEM的你换了个IBM的南桥上去?这2个桥通用吗?

跟小苏买了两个都是坏的,一个不开机 一个不跑码 郁闷死

网友:
我记得这2个桥不能完全通用的

网友:
南桥最好换一样的好像有点区别,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代用,我遇到过IBM不能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