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好了

楼主(2012-04-04):
昨天去给舅修一台电脑。他说机器反应慢。我前两个星期才修过给他从做了系统当时感觉挺好的速度也挺快了。前天他又打电话说又不行了,而且试着恢复系统也不行。我就昨天过去了。我又给他做系统呀,怪呀系统做了将近30分钟。原来就要5分钟不释放的。我怀疑硬盘有问题。就测试一下。乖乖硬盘大部分都显示红格的正常的应该是浅灰的吧,我第一次遇到呀,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我就说硬盘换了叫他找售后。然后他有事就出去了,我闲着没事就再摆置下把硬盘线从新插下,在测试硬盘没事了。运气好。我弄不清这是为啥?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额啊

网友:
这明显就是数据线没插好嘛!!

网友:
可能是接口那里有点氧化,重新拔插氧化层磨掉了

网友:
数据线  电源

网友:
接触不好啊!

网友:
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STAT排线是正常坏,特别是那种刚出来没卡子的那种最容易坏,还有,装机的时候不要弯那个排线!最好伸展点好,别用东西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