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S+开机能亮四秒左右,亮机的时候有滋滋响声。

楼主(2012-04-04):
如题,机器刚来的时候有几个电容已经鼓包了,都更换了,但新问题又来了,上电后能亮三四秒左右,然后灭掉在亮的时候能听见滋滋响声,灭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但开关灯常绿。

网友(点评):
先要检查灯管

网友: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用5707的。查5707 还有高压变压器

网友:
补充点、声音有可能是灯管发出的。测试下灯管

网友:
重点查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先点灯管看看,没问题在改高压试试

网友:
换个换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直接外挂灯管,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板问题,一般都是那个小升压变压器虚焊,引起5706坏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把0.33uf的电容换成0.22uf

网友:
前段时间忙别的了,终于找到问题了,是灯管的电源线在客户上后壳的时候用螺丝钉给顶断了,
又犯了粗心大意的毛病了,希望大家别犯和我相同的错误。

网友:
拆装时候一定小心,不然酿成大错!

网友:
是不是过流高压保护了,先验一下灯管是不是正常,再查一体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