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给分析下

楼主(2012-04-04):
哪位大侠给分析下这单元电路

网友:
常见的线性稳压电路,用于把24V压转换成需要的电压。

网友:
先是横流,之后恒压。

网友:
10K 2K两个电阻分压成20V左右的电压给电池充电?

网友: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表达错了,呵呵!多谢指教!

网友:
啊!不是很了解!看来得努力学习学习才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