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修显示器,求帮助

楼主(2012-04-04):
联想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想自己DIY下,现在屏都拆不下来,下面4个螺丝都卸掉了,怎么拆屏啊,现场求教

网友:
拆都拆不来,怎么修?不小心会撬坏的,还是送修专业人士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刚才把显示线拔下从新插上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啊,都是用手动螺丝扭上去的啊,怎么会接触不好

网友:
从新插屏线好了,以前也犯过,但是把显示器的电源关了再开就好了,这次不行

网友:
还是别抢我们饭碗了,自己搞你也没工具和配件

网友:
若想修,先学拆!若要练功,先学挨打。

网友:
- -  拆都拆不下来  还修 不是我吐槽你

网友:
现在年青人都喜欢自己搞了,所以维修这行饭也不好吃,配件的价格,淘宝上都能查到

网友:
你这样搞法是会报废的!

网友:
不会的话还是不要乱来吧   安全第一啊    楼上的说的对啊 先会拆 在谈修

网友:
LZ别瞎搞。要需要有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坏件来拆装,通过自己学习和前辈教导,都能成为高手.

网友:
现在又出问题了,看着看着又白屏了,把显示器电源关了再开就好了,什么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还是别拆了,第一次的时候,拆的时候还好,安装时把屏的一角压碎了,只好赔人家一个好的,惨痛的教训呀。。。。。。。。。。

网友(点评):
要么屏有问题,要么驱动板....

网友(2012-05-04):
一 屏线  2 屏电路板   你没东西 恐怕弄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