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版945G没CPU复位

楼主(2012-04-04):
今天接了一块杂牌945集成板。查供电,时钟都正常,其它芯片复也也正常。就是没有CPU复位。大家说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点评):
南桥 DMI总线。。。。。

网友:
U电压有吗

网友:
有的板子,前端总线空焊也会没有CPU复位

网友:
CPU供电正常呀

网友:
前端总线我量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呀

网友:
intel芯片组cpu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的  跑下线看看

网友:
是北桥开焊了

网友:
换了南桥也不行。 加热一下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