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怎么加热不好

楼主(2012-04-04):
今天接了三块MSI K9N主板,两块不走字。 一个走D5。 查所有供电正常,量CPU AD线也没问题。 BIOS刷过,桥也加热了。 故障都不变。 想问下大家这板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CPU工作条件对了没?你都没有说,它怎么“走字”?

网友:
不跑码呀,CPU供电,PG,RST都正常呀。

网友:
新手一天只知道问通病,,难道修主板,只是为了修通病吗,

网友:
新手没有经验呀

网友(点评):
那就学呗。D5档内存 看内存的工作条件去

网友:
供电都对呀。 系统管理总线也没问题。 不知道再查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