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本想给主板清扫一下,没想到竟然不开机了,求助....

楼主(2012-04-04):
主板是昂达N61GT ,
太久没清理,太多灰了,就拆下来,用刷油漆的刷子扫啊扫,
里里外外各个角落基本上都扫干净了,装机一试,竟然不启动了,风扇转,其它全无反应?

请求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一般哪里出问题?

顺手插下诊断卡,数码管竟然不显示,就右下方一个“.”慢慢一闪一闪的。晕了!

求救啊!

网友:
COMS放电  内存重插下

网友A:
哈哈,有复位,复位灯是不是几秒闪一次,,,,,,,修啊,,要么赔板

网友:
复位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复位,复位灯是不是几秒闪一次,,,,,,,修啊,,要么赔板

数码管右下角那个“.”是复位灯啊?

我新手,别笑话我啊,这个诊断是前几天刚买的,几块钱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试过了,没用啊

清灰 不至于 弄坏板撒

网友:
除尘不用这样呀

网友:
用刷子在里面一刷用风枪一吹就OK了

网友D:
有些机子板子变形了你这一拆就麻烦球了!!哈哈!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板子变形了你这一拆就麻烦球了!!哈哈!赔钱

不会怎么惨吧?

怎么、办?

网友:
复位一闪一闪查各大供电正常不

网友E:
是不是本来就不好,还是拆板的时候不小心断线了啊!自己检查一下,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F:
刷个BIOS吧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 不至于 弄坏板撒

兄弟你错了。。我们电脑城以前吹灰坏的多了去了。。现在都不给客户清灰了。。都让客户自己拿鼓风机吹去。。。

和我的做法一样。。。

网友:
是不是把电源或硬盘指示灯插在复位针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本来就不好,还是拆板的时候不小心断线了啊!自己检查一下,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主板之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吧能好的

刷bios,那不是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

网友:
这应该是静电引起坏板的。又是人为因素,比较难确认是哪里的问题。试试压北桥看看。

网友:
别吓唬他了,应该就是碰到内存或者显卡了,重新插拔一下就OK了,严禁带电插拔,记得把插头从你的插排上拔下来再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要不就COMS放下电,没大问题的

网友:
悲剧了你,,要是别的板子还好可能是变形,或是放电就会好,,昂达这个垃圾板子,,哎。。。。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哪里有了氧化了,重新加焊一些重要的元件就行了!试一试吧!

网友:
我现在都改用吹风机吹灰了,用毛刷带静电啊!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就差不多,把金手指都擦干净

网友:
按我的经验是桥虚了    加焊下吧。焊工好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之前是好的

因为是好的啊!所以拆主板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划伤了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正常现象!有的主板只有一次生命,静电把芯片给击穿了!呵呵!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悲哀啊 解释吧 多费点口水吧

网友:
CPU 内存 电池放电  板子拍几下  估计可以好    或者他主板以前就有点小虚焊

网友:
仔细从新插拔下各大硬件,碰到过客户送修的 正好也是昂达单桥。扫完土不亮了,重新插拔U ,内存显卡等OK,看到一电容鼓包,顺手换了,收了张绿皮。

网友:
重插一下CPU。

网友:
吹之前要跟客户说清楚清扫有风险的,如果扫完开不了要他自己承担,要不就给工具他自己弄,我们就是这样。不然真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AMD的CPU,很多人会拆下风扇吹灰,把CPU一起拔下来了,放上去的时候直接黏在风扇底座上插上去,哈哈,针弯了,就这样完了
楼主,看看你的U针弯了没有啊,希望没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