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2-04-04):
请教大家苹果笔记本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有哪些 我测得有3.33V 1.05V  3.39V 开关处也有3.3V就是不触发请教会不会有5V?

网友:
5v开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A:
检查EC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EC 南桥

好的,谢谢,我估计是键盘接口处坏了,有些线都断了但是我也没这个接口。只有查查看先,测得键盘接口4 5脚都有3.3V电压,用短路方法不开机

网友:
我上次修的苹果是键盘坏了,就开机键一个坏的,别的还都没坏,我是短接键盘开机,你可以试下看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开机了,主板上接口坏了,,但键盘还没有试到 谢谢大家

网友:
苹果的机器是按了开关后才有5v的

网友:
还有就是充电接口的灯亮了没有

网友:
怎么修的  学习下

网友:
说下维修思路呢

网友(2012-07-12):
我现在就有一台苹果机器 头疼呢  是单桥板

网友:
单桥直接做桥呀,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 ,最好思路清晰点

网友:
苹果的还没修过 期待中

网友:
同样 没修过  要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