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ts主板开机跑C1不过内存

楼主(2012-04-04):
接到机器就跑C1。测内存供电时钟。诊断卡复位灯亮了一下。说明复位正常了。换CPU  内存都不行。这个主板是独桥。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那用风抢加了一下。还是一样跑C1难到是BIOS坏了。没有办法了。谁有好的办法哦。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还有槽子刮刮看,再不行压桥,压CPU座,刷BIOS

网友:
估计是连编程器都没有,怀疑BIOS资料坏,刷BIOS

网友:
仔细看下内存周边  碰到技嘉板跑c1  最后在内存槽角上隐蔽的地方有两个小电阻腐蚀掉了  换后修复

网友:
我手上也是有快映泰TF520 A2+的板跑C1,单桥,南北集成,独立显卡的。BIOS刷过,桥加旱过,四个内存槽都刮过试了都不行。看坛里有帖说IO虚旱也会引起。IO加旱了不行。

网友:
1.8v 主供电正常 1角参考电压 0.9几 238 为 3.3v spd供电 正常,219 220 对地 330左右
上cpu  有6组 时钟 不上没有,打对地阻止  没有发现 不正常的地方
我想不出办法了 求助一下  是不是 还有没检测的 地方,另外 桥周边的 电感 我都检测了 3.3 到1.1 电压不等。内存工作条件基本上正常了。

网友:
看看你内存供电的几个电压够不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是C1的话有可能还没跑码,可插个小喇叭听报警不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都是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