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主板,不跑码,复位时钟指示灯闪个不停

楼主(2012-04-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板子冠铭945,说是点不亮,拿来测试了一下,不跑码,但是复位和时钟指示灯闪个不停,不多说,直接上主板检修思路,发现北桥的供电没有,由于没有图纸,跑线路发现北桥的上管的G极没有控制信号,继续跑线路,发现G极连到一个8脚的芯片FP6321,查了一下引脚定义,发现芯片没有供电,跑了一下电路发现,12V经过一个电阻电压没有了,以为是电阻坏了,测量了一下电阻的阻值正常的 啊,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电阻换了,可是还是老样子,现在怀疑是IC坏了,找了一下,没有发现一样的IC,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IC可以用9214代换,这个IC比较多,换了过后,跑码亮机了,主板修复。

应了饼老大一句话,桥没供电有时候灯闪闪闪!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万潮维修gh -2 严禁灌水
yxl12429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这种板子的这个芯片非常容易坏的。

网友:
路过,今天修了一款版,和楼主差不多,直接换的cpu供电,好了

网友:
好利害,我最怕就是跑线路。跑到头晕。

网友:
桥没有供电会一闪一闪的

又一个知识点。哈。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通常是不是北桥缺供电啊

网友:
按时序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   我这里也有个复位灯闪闪闪  但是为撒它供电全部齐的啊    这样怎么去查额?

网友:
FP6321坏的比较多,用rt9214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