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ASUS M5A78L-MLX 压北桥可显,加热后,北桥短路。

楼主(2012-04-04):
今天接一ASUS M5A78L-MLX  带码显示,EE 测试电压,阻值,时钟,均正常,压北桥可显,于是上机加热北桥,上部温度,230 下部温度,235, 玩事后,开机不显了,无带码了,测试,1。2V电压给北桥的,短路了,气死我了,型号是,215-0674058 拆下北桥后,短路,是跟着桥走了,定了新桥回来,上机前,测试过阻什是正常的,但上机装好后也短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无铅的桥我这个温度也不是太高吧,而且,芯上,我也贴了铝片纸////。

网友(点评):
你这样的温度做这个比桥,做100个上去,一样是短路的。。这桥不奈高温的。。。

网友:
检查焊盘上面有没有连锡,还有看北桥附近的电容,电阻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桥上机是短路的,,,,,没事的,照试........

网友:
重做北桥BGA啊

网友:
你上机之前   先测下桥上的电容   看短不短

网友:
万用表误差大或者 BGA温度需要校正

网友:
有些AMD的桥对地值量着比较低

网友:
今天搞一块Foxconn A69主板也是不跑码,压北桥跑了,加焊也是短路,北桥在中间的特难干 。

呵呵,780 690 的amd 小桥都很容易挂的,不想以前nv的桥那样耐高温。我收过,一个690主板,一看南北桥都被人家做过,就知道两个都已经挂了。。

网友:
我这两天做桥也挺郁闷的

网友:
三温区的机器。桥在哪都一样。关键这个是A的桥。所以曲线要求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