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这种状况,一般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求排除

楼主(2012-04-04):
我这里是一个DI504路由接两台机
4M的网,前天晚上突然不停的网络连接断开连上,然后不能上网,拔下路由可以上。
昨天重启路由,在插上之后就又能上网了,但是仍然会不停的断网。现在断网,不是网络链接断开那种,我打开路由控制页后发面,约莫隔一会WAN就接收不到信号,接收数据为0,然后过了一会就好了。除了断网之外,网速也不行,原来开DNF还能看视频,下载速度能上400.现在单开一个游戏不卡,但是在打开个网页都很卡,下载速度也只有最高50K了。
求大大们分析分析
我这到底是路由坏了,还是网线老化了额,还是电信那边捣鬼啊。
拜谢高人,求解啊!

网友:
求啊
在考虑是买路由呢还是换网线还是电信报修,头疼啊

网友:
补充下,掉线发生最多就在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

网友:
应该是电信吧!

网友:
如果时间上有规律,电信那边故障的可能性能大

网友:
换个路由试下,,,,,

网友A:
那是高峰期啊

网友:
不连路由器在傍晚的时间试下   看掉不掉  就知道是不是电信的问题了   个人觉得路由器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峰期啊

不懂,之前一个月一直没事啊,我在郊区住,什么高峰期也不是太明显啊
关键现在网速掉的太狠了
400K下载速度掉到50K不到呢

网友:
简单点,先下路由试试,如果很长一段时间内米发生这些情况,那就是路由器问题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dns看你的ms值是多少,不接路由器在试一下,

网友:
你怎么不PING一下
前天我的外包公司就是这个问题!

10M的网,以前900K/S,现在还有100K/S
我PING了一下BAIDU.COM
发现reply2下,然后就是一个TIME out
然后我按住路由器WAN口的水晶头,就一直reply了
重做了下主线水晶头,问题解决!

但是这个reply几下,然后就是一个TIME out的问题,有一次是换了路由器的电源之后解决的! 问题都挺2的。。。很无厘头!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话线有问题了,打10000报修。。。。。。。

网友(2012-05-07):
我想是电信的问题

网友:
应该 是信的问题。我用的网通的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没这么频繁。

网友:
电信的问题吧

网友(2012-07-14):
个人觉得是猫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换个猫,我之前也是一直断线,然后重新连接,又没一会短了,可能是猫不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ADSL?线路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大。 路由当交换机用(全部接到LAN),或者单机接猫,PPPOE拨号测试,如果出现同样问题可以直接打1W咆哮一顿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