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插头 与 HP插头和我自己买的插头有什么 区别

楼主(2012-04-04):
同伙们,我买了一台可调电源,又买了几个头,有DELL头和HP的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在本本上,听说这个头得用专用的,否则会烧机器的,所以我都没敢用我买的头试机,我用表测我买的头和原装的头除了中间其它的都一样,内壁为正,外壁为负,我买的中间的针是个空针哪儿都不连,不知道专业的和这个不专业的头有什么区别,就是算中间的针不一样,应该也是不能充电的,为什么会烧机器呢。

求解中…………

网友:
HP的不能用这些头........其它的都可以

网友:
HP的中间有针的不能用这些头...........要用也可以,,得在板上把19V和中间那针连通才可以用

网友:
中间的是检测信号

网友:
DELL 可以使用,但是不能电池不能充电,因为中间的小针连着个序列号芯片。DELL有专用的头卖。但是HP的就不是很清楚,楼下接上。

网友:
dell和hp有一个公用的 那一套里有 我们现在有的是白色的大头的

网友:
谢谢楼上所有的同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