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无法识别求助(非系统故障)!

楼主(2012-04-04):
诸位仁兄,小弟家里的电脑因开机过程中断电出现USB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故障,详情如下:

主板:V星K8N白金版

详细过程:开机过程中断电,再启动无法进入系统,提示系统文件丢失,后想用U盘重装系统,连换2个U盘均无反映,怀疑USB相关电路故障,但用光盘仍能安装操作系统,正常运行WINDOW进入系统后,连接任何USB设备均为unknown device,更新驱动无效(鼠标键盘不是USB的)。

已进行的尝试维修:1、主板放电,CMOS设置清除,未能解决;
                                2、看BIOS里的USB设置正常。
                                3、用万用表打USB的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均为500多(主板芯片为nVIDIA nForce3 250GB,不知道USB到这里不),开机测量供电为5V。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有那位技术好的兄弟能指点一下么?!

我想自己修,我手上还有一块相同的桥芯片坏了的主板

补充内容 (2012-4-7 16:56):
电脑维修店也没搞定,八成是桥里的毛病,不修了,弄了个PCI的USB扩展卡插上了事儿……

网友A:
干南桥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南桥萨 ,呵呵

哥们儿,这板子是单桥的,没南桥…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不是系统原因?我告诉你,还真就是系统原因,找万能驱动吧,当然了,这种情况是驱动显示问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就把usb四根线的电容去掉

网友:
主板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不是系统原因?我告诉你,还真就是系统原因,找万能驱动吧,当然了,这种情况是驱动显示问号的情 ...

万用驱动试了,无效,应该是机器故障,开机过bios菜单就无法使用u盘,做的装机u盘无法使用。另外,记得usb接口到桥芯片中间一般没东西吧,有也应该是保护电阻吧?!回头拆机看看。还是要多谢兄弟回答。

网友C:
别着急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着急干桥

嗯,所以来问问大家,我自学过主板维修技术,但没实际干过,半瓶子醋,呵呵,麻烦诸位啦

网友:
先进PE试下看USB能不能用

网友:
要换这个芯片了nVIDIA nForce3 250GB

网友:
靠饿 ,那也不晓得了个

网友:
如果主板有问题的话  看看电容漏电不

网友:
进入WINPE,U盘也不能用啊,哎,插上没反应撒!

我手上有个同样的主板,就是桥芯片烧了,所以想知道我这个板子怎么坏的,如果可能,我就把坏板子上的零件拆下来焊这块上了,我手头工具齐全,除了BGA和锡炉外……

网友:
USB插口由5V供电,经过排阻,进入南桥解折。如果有5V正常,重点应该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