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2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4-04):
MS-7302不跑码,电压正常,示波器测PCI/PCI-E上的时钟也有了,复位也有了,CPU上的复位都有,点复位排针,能正常的手动复位。唯独硬盘接口的第一脚的复位脚没有电压,查线路,硬盘的复位是通过一电阻到南桥,还有一个电阻上拉,两个电阻都没问题,上拉电阻有3。3V。难道是南桥?

补充内容 (2012-4-5 10:13):
上拉电阻一边有3。3V,通南桥这边没有电压,阻值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一个样。

网友:
直接上BGA看下、看情况是否好转!不行就考虑换桥吧!

网友:
上拉电阻有3.3应该就有硬盘复位的电压了吧?你这个怎么没有啊?是我没听明白?还是。。。。复位完之后就开始自检了,也就是cpu通过两桥跟芯片找bios,你查查这条线路吧,我认为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没说清楚,上拉电阻一边有3。3V,通南桥这边没有电压,

网友A:
fack,昨天回完这个帖子今天就修了个7329,而且毛病跟你一样,经过检测发现是南桥挂了,老板不让换,说不值当

网友:
不知道CPU和座子接触是否很好 ?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ck,昨天回完这个帖子今天就修了个7329,而且毛病跟你一样,经过检测发现是南桥挂了,老板不让换,说不值 ...

呵呵,看来是南桥的事了,我这边的也不修了,不值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饿  有些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