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映泰AT690G AM2 奇怪故障

楼主(2012-04-04):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今天接修一块AT690G AM2 ,故障:不加电(插电开机直接没反应),检查待机电压等正常,用镊子短路电源绿线强行开了一下风扇转不跑码,随手按了一下主板上的开机键(这个主板上面焊开机按键)主板正常点亮了,然后我就拔掉电源 把短路电源绿线的镊子拿掉,正常开机,什么病也没了...
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多试几次,总能解决。

网友:
待机下,这主板应该是有1.8v内存供电的。。你那个做法能开机,正常使用,是时序问题,。。。1.8v双路供电。。。修好解决

网友:
 谢谢 断了电源我放了一晚上还是能正常开机, 我再按照2楼这位老师说的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