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路由不能上网

楼主(2012-04-04):
今天客户买了个路由回去,经路由(已经换了三个路由)不能连接网络,在路由界面老提示网线没插好,路由和线都是全新没问题的,电脑直接用猫可以上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建议换一下网线试一下

网友:
网线换过,路由换过都是这样

网友:
你们那儿的电信是不是限制多台电脑上网

网友:
客户说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没限制,现在就差系统没换了

这跟系统有一分的关系没有。。。。

网友:
看下猫上连接网线的插口是几根线的(好像有四线和八线两种),路由器连接猫的那个接口要和猫上的一致。。。

网友:
告诉你一个办法试试去,把网卡的参数设成10M,别设置自动跑100M了

网友:
围观一下···没碰到过!~

网友:
换猫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 还是上门的时候 到最后没有搞好 lz解决了说下 嘿嘿

网友:
服务商没封路由,实在没办法楼主就用排除法吧,带猫路、路由、连接网线、笔记本电脑,过去挨个试试,就不信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有没有提示代码?

网友:
网线插上灯能亮吗?

网友:
好像记得猫到路由要用AB类交叉线  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运营商绑定了MAC地址  把电脑MAC克隆到路由器 就解决

网友:
不会是电脑没设IP地址吧.看的有点糊涂了.是电脑显示没连上路由还是路由连不上猫呀.有时候猫开了路由功能在接路由器是不行的.方法是把猫复位成桥接状态.在开路由就可以用路由的拨号功能上网.要是猫已经复位成桥接猫.连接路由后的wan灯正常按照常理就应该可以拨号成功的.
如果是电脑连不上路由你说了线是好了.有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电脑的IP地址没有分配的原因显示本地网络断开或者无法连接的.把路由复位下电脑的IP地址分了就应该可以了
极其少的情况的确有这样的个别用户就是不能用路由器上网.多方联系路由电脑运营商的端口包括帐号都换过还是不可以.遇到这样的用户还是很幸运的.

网友:
遇到过。重装系统就好,有的时候是要把宽带连接给删了重启就OK

网友:
路由器没设置么?

网友:
你就把网卡改成10兆全双工就解决问题了
我估计是你的网线距离长了

网友:
先用别的电脑试一下,搞清楚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路由或猫的问题再说。

网友:
没 碰到过

网友:
没见过 路由界面提示网线没插好的 先鉴别下 是路由和猫的通信问题还是 你机器和路由的通信问题 ?要是路由已经和猫通信良好并且路由能拨上号 开不了网页就是你机器DNS设置问题 别不是你上了路由然后在WINDOWS上拨号吧

网友:
PING 得通吗?

网友:
我觉得你就把网卡改成10兆全双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