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通电

楼主(2012-04-04):
海尔T6
故障:不通电
现状:待机电压0.02
按开关一触发就跑到直接冲到0.45就掉电。
3M 5M待机电压正常。
一电感电阻低于2欧,不知道正常不正常,通往北桥供电!如果不正常应该就是北桥短路了。 (圈圈里面的2欧姆电感)

网友:
你参照差不多的板子量量看看,相差的大不,如果大的话就是北桥坏了呗

网友A:
补充,一插电源,充电指示灯就常亮,我把充电芯片拆下来忘记装上去了,接上电源电流飙到电流2.几,重新装上去后待机0.01-.0.02-.0.05-0.01。待机5M只有0.5V,3M0V了。是不是没装充电芯片会烧东西?

不单上管,估计桥已经挂了!
上管基本上坏了。
看来故障又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插电源,充电指示灯就常亮,我把充电芯片拆下来忘记装上去了,接上电源电流飙到电流2.几,重新装上 ...

自然会烧 MOS管肯定挂\

网友:
请楼主把这板的EC代码和BIOS备份出来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不放充电芯片都敢通电。那么试问他能帮你把BIOS备份出来吗.。LZ还需加油学习啊。

网友:
用烧鸡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厉害呀。。这样也通电。。测试板子

网友:
低于2欧肯定是不对的,查一查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不打阻值就通电,

网友:
I3的现在修的也多起来了啊

网友:
北桥的供电模试是PWM开关的供电模试 你先判断北桥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和对应的场管是否挂了 没有那做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 北桥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查下北桥

网友(2012-05-12):
这个基本上北桥已经损坏,就是开始的时候不坏,你没接新片也会烧北桥,我上次遇到个 !

网友:
先查下北桥供电管有没短,没的话就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