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帮忙来看看吧

楼主(2012-04-04):
这几天修的机子都是很纠结啊今天昨天的E40还没弄好今天又来一个HP-V3500我心想这个机子AMD(单桥)我都修过好几台了于是直接报价换的价格,但是客户不接受说价格太高要修,我心想反正是送的就同意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后悔了,因为我已经加焊重植都做过了还是没用好了入正题:
机器型号:Hp V3500
板号:TIBET(纬创资通 Wistron Corporation 代工)
故障:不上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上可调电源:电流0.045 说明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无任何变化,大芯片锁定桥mcp67  EC BIOS ,三下五除二拆机,接可调电源,L17(3D3V_S5)3.3v正常,L18(5V_S5)正常。

下一步查开关PWRBTN#_EC高电平3.3v正常,按下后有高低高电平的变化

EC得到PWRBTN#_EC后在工作条件满足情况下应发出PWRBTN#_MCP给桥MCP67的PWRBTN#脚,测有高低高的电平变化。
MCP67得到了EC发来的PWRBTN#_MCP后,在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应发出电压开启信号PM_SLP_S5#,测其也为高电平正常。现在还有还有哪里会影响到触发的大家给点思路吧,修了一个中午没修出。

网友:
其他的条件满足没有,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看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网友(点评):
即使BIOS参与触发,因到南知的开关信号都有变化,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
问题就在南桥和EC之间吧

网友:
BIOS刷过了,桥因为不肯换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除了查PM_SLP_S5#外还能查什么知道是不是桥问题,这个EC的晶振波形在示波器上测不到频率但是有压差。晶振我也换过了还是无果

网友(点评):
是的,你南桥挂了,不换不行了

网友:
查S3信号啊 别查S5 估计单桥挂了

网友:
加焊桥看看,不行就只能换个了。

网友:
判断桥挂,可以粗略的先打USB的阻值,还有桥上的小电容,啊。单桥的容易挂啊,而且也不是很好做吧

网友:
可能是桥吧!

网友:
基本上是桥

网友:
这个桥特爱坏,而且特贵

网友:
确定桥的所有待机条件都满足啦,VBAT,PM_RSMRST#,25m晶振起振,3.3V DUAL,1.2V DUAL,这些都正常的话,加焊或重植桥,再不行就换吧

网友(点评):
“3.3V DUAL 1.2V DUAL ” 电压名词能帮我解释下吗,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坏的,测量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嘛

网友:
RSMRST这么重要的信号你不查?这个待机正常EC才会发出的啊。不触发多为电路问题,不要轻易干桥,宁愿想清楚才动棋子也不急一时,搞不好桥没做好还扩大故障呢。

网友:
跑跑线吧看看有没有段线的,我遇到过BGA后段线的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这桥容易坏的

网友:
给你转一个笔记本不触发检测流程,希望对你有所启示

网友:
不触发检测流程:
一、待机正常不触发:

A:由待机管待机时

排除系统供电3V/5V电感是否对地保护,上下MOS管是否损坏;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总开关信号,线性5V,BST供电,开关信号,与I/O之间线路,I/O,BIOS;

B:由系统供电待机时

排除辅助供电电感线圈是否对地保护,上下MOS管是否损坏;

辅助供电工作条件:主供电,5V供电,BST供电,开关信号,与I/O之间线路,I/O,BIOS,南桥;

二.待机正常,触发电流至0.25A以内,一般为缺电压或缺时钟;

1)缺辅助供电

A:排除缺电压电感是否对地保护,上下MOS管是否损坏;

B:查芯片工作条件: 主供电,5V供电,BST供电,开关信号,与I/O之间线路,I/O,BIOS,南桥;

C:排除南北桥,显卡旁边是否有供电线滤波是容短路,排除短路故障;

D:测量南北桥旁边供电线滤波电容是否有电压,如果无电压,查找该电压的线路故障;

2)缺CPU核心供电

A:排除CPU核心供电电感线圈是否对地保护,上下MOS管是否损坏;

B:查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主供电,5V供电,BST供电,辅助供电电源好信号,I/O开关信号和I/O之间 线路,I/O,核心供电芯片本身,VID线;

3)缺PCI时钟    1.65V

A:CPU核心供电芯片电源好信号(3.3V高电平), CLKEN(时钟开关,0V低电平)

B:时钟IC供电,晶振,谐振电容;

C:南桥;

缺CPU时钟:一般为CPU底座空焊或CPU时钟信号电阻变质;

三.触发电流至0.3A左右,时钟正常,无PCI复位;

1)检查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2)I/O至南桥PMPG是否正常;

3)排除I/O问题;

4)排除网卡,PC卡BUS问题;

5)排除南桥问题;(占多数情况)

6)排除北桥问题;

7)排除显卡问题;

四.触发电流至0.4A左右,PCI复位正常,无CPU复位;

1)上CPU假负载测CPURST对地阻值(正常为200欧左右)

0  北桥

1  CPU座空焊,北桥空焊;

2)CPU假负载上测CPUPG是否正常;

3)排除北桥问题(占多数情况)

4)排除南桥问题

5)排除网卡,PC卡BUS问题;

6)排除I/O问题;

7)排除显卡问题;

五.触发电流至0.4A左右,无电流跳变,CPU复位正常,上诊断卡跑FF/00,为CPU不工作;

上假负载测所有AD线对地阻值

北桥

CPU座空焊或北桥空焊

测PC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测BIOS上LPC总线对地阻值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排除CPU本身问题;

确保BIOS资料正确;

排除北桥问题;

排除南桥问题;

排除网卡,PC卡BUS问题;

排除I/O问题;

排除显卡问题;

六.触发电流至0.8A左右,电流表有一次电流跳变,诊断卡跑28,38,C1,E1为内存不通过;

1)排除内存条本身问题;

2)测内存阻值卡AD线对地阻值,AMDCPU,AD线通CPU,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内存至北桥的信号线上电阻是否变质,上拉电阻是否变质,加焊并清洁内存槽,加焊信号电阻,上拉电阻;

3)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4)确保BIOS资料正确;

5)排除北桥问题,AMDCPU则要排除CPU座子问题,CPU问题;

6)排除南桥问题;

7)排除I/O问题(系统管理总线)

七.触发电流至1A左右,电流表有两次跳变,诊断卡跑4A,52,DA为显卡不通过;

1)确保BIOS资料正确;

2)排除显卡问题,一般为虚焊;

3)排除显存短路(发烫)

4)排除北桥问题;

八.触发电流至1A以上,电流有三次以上跳变,诊断卡显示为60,一般可亮机;

图:

横坐标为T,竖坐标为A,

电流上升到0.8A的时候会有一次跳变,电流上升到1A的时候又有一次跳变,电流上升到1A以上再有一次跳变;

网友:
这种机器的单桥焊接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建议LZ换个试试

网友:
这板的桥太容易坏了,建议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