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重影怎么会回事啊

楼主(2012-04-04):
显卡英伟达的。型号310M               512显存       显示器LG LGD02A7,驱动试了没问题,分辨率也没问题,这两天刚发现的,重几秒屏,就没了,过一会又有了,机器联想G460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吗?

网友:
最好发图片看下现象

网友:
试试外接吧,外接正常的话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屏线问题大一点

网友:
屏的可能比较大吧!

网友:
屏线问题大些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线

网友:
没遇见过   换屏试试

网友:
显卡,或屏,接外接看下就知道是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