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不开机

楼主(2012-04-04):
有台T410 不装内存会报警,装了 不显示,内存换过,也把放在良品上能开机.求助怎办.显卡核心电压是0.95V吧?
我用30多元的数字万用表量此电压的电感两边,有一边是19.8V,另边0.95V.我量其他电感俩边电压都差不多的.这正常吗?

网友:
电感二端。一边是19.8。一边是0.95v好像不可能吧???

网友:
是不是量错了,最好发个图上来

网友:
l23的电压是0.96V

网友:
加上图纸,U17的VID(4...0),  0,1,0,1,1.
L23,左边19.8,右边0.98.

网友:
这图纸只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