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电池可开机,插电源无法开机笔记本维修案例

楼主(2012-04-04):
DELL 640M电池可开机,插电源无法开机笔记本维修案例

DELL 640M机器接到手后,是带电池过来的,顺手按了一下开关,可以开机正常的。。是不是拿一台没有问题的笔记本维修啊,马上打电话给客户说机器是什么问题啊,,原来他说充不了电。。我就插上试了一下真的不能充电。。插上去后电脑一点反映都没有就象没有插一样。。。后来把电池拆掉,再插上电源,一看戏00.00A这样肯定开不了机了。。这个机器好拆一下子就拆出来。
这种机器正常的话一插上电源就会显示00.01A的电流。。。

可是我的是0000,打开图纸慢慢去查,,首先看一下隔离有没有过来,还不错发现隔离已经过了。。那就按没有待机来修吧。
这个机器是用TPS51120芯片。。
首先测22脚  VIN 发现此脚电压有19V,正常,再往下查,我记得这个TPS51120一有主供电的话就会产生两组电压,19脚VREG3和21脚VREG5,马上去测,发现VREG3 电压正常3。3V,而且VREG5就只有0.04V,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电压没有产生出来的原因。首先打一下阻抗,发现此脚的阻抗有500多,应该算是正常的,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这个脚也没有瞬间出来的电压,难道芯片本身坏了没有产生出来,马上从料板中找了一个TPS51120换上,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会低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如果一般有短路拉低的话会有瞬间电压的。可惜没有。。。奇怪。。。。没办法了,只有看了一下图这个VREG5去了那些地方。因为没有短路烧鸡法是烧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一个是看,这个电压+5V_ALW去的地方还好不多,去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作上拉电压的,上拉电压部分可以省去。。最后去到充电芯片,找了个充电芯片换上,故障排除。。

dell笔记本电源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7348-1.html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确实多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思路
不充电, 一般坏的就是芯片, 和 上下管。

网友:
我也修到过楼主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上拉电压部分可以省去不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上拉电压部分可以省去不查呢

因为经常有修到过有拉低电压的现象,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很大,,一端A是接+5V_ALW,另一端B是接其他地方,,如果B端有短路或者有拉低现象的话,不会把A端的电压也拉低的。。。只会有B端的电压拉低。。。

网友:
了解!
嗯,理解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感谢了,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拿来分享

网友:
我是新来的····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慢慢学习大家的经验,争取让自己的技术不断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经常有修到过有拉低电压的现象,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很大,,一端A是接+5V_ALW,另一端B是接其他地方,, ...

是啊!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经常有修到过有拉低电压的现象,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很大,,一端A是接 5V_ALW,另一端B是接其他地方,, ...

是啊!正确

网友:
我是自学维修电脑维修的    希望楼主多多发相关的帖子啊让我们学习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学习一下。。。

网友:
这经验挺不错的,给了个维修不充电时的思路

网友C:
dell的机子不太好修,设计比较复杂啰嗦。最讨厌dell了!楼主维修思路不错,是否可以考虑直接检测充电芯片?

网友:
学到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还很细。

网友:
是呀,lz很有耐心这是做维修必备的。不过我也会先测充电电源i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不足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古代孙子说的,呵呵

网友:
多了一种维修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经常有修到过有拉低电压的现象,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很大,,一端A是接+5V_ALW,另一端B是接其他地方,, ...

还是有点没理解
楼主可以给个图来举例一下?
新手啊
有很多问题
多谢楼主啦

网友:
这故障插电源时有没有待机呢?

网友(点评):
楼主的设备一般 要用毫安级的电流显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如果能把图纸也上传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最终还是充电芯片的原因啊

网友:
“难道芯片本身坏了没有产生出来,马上从料板中找了一个TPS51120换上,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会低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如果一般有短路拉低的话会有瞬间电压的。”
  楼主 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因为拿个信号是TPS51120发出来给MAX8731的。MAX8731短了拉低了这个信号,

网友:
学习了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子不太好修,设计比较复杂啰嗦。最讨厌dell了!楼主维修思路不错,是否可以考虑直接检测充电芯片?

他是插上电源后显示0000A待机喔。。。。这样的话不可以直接去查充电芯片的,,他又不是不能充电的故障,是用电源开不了,连触发都触发不了。。这样我感觉不能马上检测充电芯片。

网友D:
为什么用电池REG5能出来,用电源却不能? 各位谁帮讲解下…… 谢谢

网友:
成功经验

网友:
想问下楼主,什么是保护隔离电路吗!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换个适配器就好的

网友:
是的 一般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自学本本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电池REG5能出来,用电源却不能? 各位谁帮讲解下…… 谢谢

我用电池,VREG5也是没有出来,但是按开关是可以开机的,可以显示。这一点我自己也觉得奇异啊,为什么用电池不用VREG5也能开机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哈哈

网友(点评):
还是个迷,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没有人能说清楚! 是本本的怪现象!

网友:
问下 既然充放电没短  为啥 这个待机5V就不出来呢?

网友E:
充电电源i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分析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源i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这个问题不在于充电芯片条件满不满的问题。。在于把VREG5 5V电压拉低了,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说真的  搞维修这么久,这类故障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不就是充电电路问题吗?

网友:
.
充电芯片坏了有的也可以开机,就是充不了电吧

网友:
测保隔末端电压正常 有没有测下控制级电压呢 如果控制级电压不正常就可以直接看充放电芯片了吧 有的保隔末端有电压是通过内部二极管出来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常管爱坏

网友:
呵呵,楼主好强大,文笔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啊,,

网友:
有耐心这是做维修必备的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还可以正常显示啊

网友:
又学习了,看来我们来的要多学一点才行了

网友:
+5V_ALW的电没有了但3V是出来了的,也应该有一点待机电压吧!

网友:
看样子以后要多像楼主学习了,以后要积累经验才行啊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啊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其实只是个小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