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上电主板跑C1循环掉电

楼主(2012-04-05):
一匹网吧技嘉主板GA-EP43-S3L上电 ,主板跑C1循环掉电,在开启反复如此,之前一批刷BIOS都好了,这次就不行了全部刷了都没有用,所有供电正常,北桥有做过,IO换过都是如此,此类现象的板手里还有10来片,看来应该是通病,就是查不出来哪里出来问题,希望各位朋友出手,分析分析

网友:
换CPU主供电看看。

网友:
感觉 还是  BIOS的问题    换个版本 试试  或者官网下载 点击全球下载    在技嘉官网 下BIOS  遇到不止一次都是BIOS有错误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