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诊断卡的资料

楼主(2012-04-05):
买了块诊断卡竟然没有说明书的,而且诊断卡连品牌都没有?想找说明书也不知从何找起,坑人啊!

网上搜索了很多说明书,可能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但是好像没有针对这一款的。

深知论坛里各位大师见多识广,特来请教!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有没有资料?

还有最主要的数码管下面2个小“.”,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的?显示什么内容的?

就是下面这种诊断卡:

网友:
其中一個點是RESET, 另外那個不知道了~

网友:
诊断卡都差不多呀。能就行呀。。。。

网友:
第一个点好像是bios读写 第二个点是reset 不过没什么用 不如指示灯明显

网友:
这诊断卡我看的也挺茫然的。。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支持ISA插槽的诊断卡啊。

网友:
这诊断卡我也在用,能知道大概就O了想让这卡卡很牛也是不可能的,这卡卡有的时候在不同板子上还有时候都不显示,很LJ

网友:
这卡真不行啊,如果是维修的话,建议买好点的。

网友:
一个时钟,一个复位

网友:
你的诊断卡一般也就看内存过不过,显卡过不过,还有主板有没有工作,最普通的一种~1

网友:
和我用的很像。用不着说明书的,看了更迷糊。代码意义要靠经验集累才行。有一个小数点是复位,另一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嘿嘿 这个台式机用足够了 好用

网友:
这种诊断卡感觉还不错,到26以后就不跑了要看下面的那个灯闪不闪了就行了
我们用的PT093C用了两年多了感觉挺好用

网友:
检测一般问题吧,搞维修还是要搞个好点的工具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

现在知道了一个点是复位,那另外一个点到底是时钟呢?还是BIOS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种便宜的检测卡 那2个点是不准确的 你老人家就别瞎费心思了  这个卡只能看看c1之类的数码字 连待机电源灯也没有 12v 3.3v5v基本上你可以忽略 貌似只有12v有时候能提醒你一下  顺便告诉你一下 2个月一块  我用了6块了 这一块用了3个月了 因为上个月落在客户机器上了 所以 现在还没坏 哈哈

网友:
哈哈,咱两差不多,我都舍不得买了,我买的时候就一下买两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丢了,找不着了估计也是扔客户机器里了,有一次客户拿来机器卡还在上面安着呢,哈哈哈

网友:
这个卡我有一张 也没说明的 很垃圾   少2个灯  看不见时钟灯 和BIOS等灯闪烁。

网友:
看来得换一个了。当交学费了!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诊断卡推荐啊?

网友:
这咱挑主版的

网友:
今天用坏的来诊断。跑哦、忙了大半天才晓得是诊断卡坏了、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