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5Z维修一例(学习篇)

楼主(2012-04-05):
机器型号:acer 4715Z (菜鸟同行的二修机)
版号:纬创07220-1N(图纸和ACER 4315一样)
故障:上电0.18(电压不全)
机器被同行送过来后,做了简单登记后,就由我的“维修助理”拆机,拆好之后给我主板,他说有动过烙铁(居然连助理都看出来了),首先裸板
打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量到L15时,表响了,一看对地0.09, 经判断是后级短路,烧机(你懂得),更换TC14后对地20,在测量其他电感,无明显偏低,上电0.18(还是0.18),明显供电不全,怀疑U的供电没有,电感L23上没有电压,
查8770的工作条件,1:25PIN 为5.12V,38PIN 为0.68V,不对,开启信号偏小,怪不得不出U的电压,看看开启信号是谁给的

由图可看出CPUCORE_ON是待机3,5V  1.8V  1.25V  1.5V的PG,

经过这么几路,到底是那路影响的,本来想一路一路排除的,后来认为这样耗时间,耗精力,于是就仔细想想,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细心的话不难从图6和图8中发现CPUCORE_ON是有上拉的,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呢?图6中那两个上拉电阻写的是“DO NOT STUFF",那明显就是图8中的3D3V_S0这个上拉,测量R115的2脚0.68V,1脚0.7V,问题找到,3D3V_S0电压偏低影响,
这家伙经过的地方更多,81个,到底是后级拉低,还是前级工作不良,这样的情况不能无厘头的去查,简单的看了看,3D3V_S0大多数是用来给各个信号提供上拉的,基本都有经过上拉电阻,所以认为后级拉蒂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就要找3D3V_S0的源头,一页一页的翻,可算是让你给我给找到了,看这个U47
就是它,5678脚3D3V_S5(待机)3.4V正常,4脚是由公共点进过分压后得来的11.9V,123脚0.7V,,N管,很明显这UG>US,条件满足,果断更换,在上电电流0.5,(没有上CPU),呵呵……电流上去了,装好U,内存,外接VGA线,ACER 出现在显示器上,呵呵,简单清洁了一下动罗贴的地方,叫我的“维修助理”装机,测试OK,此机修复!
此案例属于供电部分的故障(高手飘过)还是比较容易的,唯一有点繁琐的就是怕出问题的“相关电压”去的地方太多,难以定位是“哪个孙子”影响的,此时需要的就是冷静的分析,希望此贴对新手有用,同时也希望得到高手的“维修箴言”!!谢谢……

网友:
管理!!,这个帖子最后的那几个图片删了吧!多出来的(忧郁网速不给力,就一直上传点错了)
  “ 谢谢……” 后面的那些图都是多出来的!

网友:
楼主帖子很用心的去写的,顶起。学习下你的经验,提高自己。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pdf软件?看着挺好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Adobe reader
是啊!是什么PDF,我想换个用用!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的1.05V烧机法具体是怎样用的,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哪个孙子”影响的,这个不太好听,不过分析得很透彻,一看就明白.

网友:
分析的还不错,逻辑上一环基本套着一环;就是图片太不给力,如果加上些高清图片可能就完美了吧!

网友:
供电理解的透彻,这样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繁中求简,不错!

网友:
由图可看出CPUCORE_ON是待机3,5V  1.8V  1.25V  1.5V的PG

请问楼主是怎么看出来 的

网友:
1.05V对地0.09有的机也是正常的,有的甚至更小,楼主是怎么样直接辨别出来的??经验吗?

网友:
比较新点得AMD的倒是碰见过零点零几正常的,像着这种一般都是在10几到20几欧才算正常(另外,经常修道这个板子,这个板子的BIOS容易坏)

网友:
不算太难的故障,不过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啊

网友:
图片好多都看不到, 要下图纸一个个查又浪费积分,希望楼主下次能补全图片

网友(2012-05-05):
还有助理 不错

网友(2012-07-07):
楼主分析的很好,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