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英文名称到底是么意思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侠,前辈,新手求指教,现在还是看不懂电路图,迷迷糊糊,求指教。
经常逛坛子,看帖子里面的电路图不懂,郁闷,不知道标注的英文名称是什么意思,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A:
VCC--为直流电压VCORE: CPU核心电压(CPU OR 电压治具而定)
VDDQ--
需要经过滤波的电源,稳定度要求比VDD更高,
VSS--
指供电的负极,一般是0伏电压或电压参考点

GND--

Vdd,Vcc供电电压
VCORE--CPU
核心电压。

VID--
CPU电压识别信号
VTT--参考电压VTT
CS--片选
CAS--
行选通
RAS--
列选通
sclk--
串行时钟主
A
SA--地址线
SYNC--
串行同步
SDATA--
串行数据
VDIMM--
内存槽的电源。
5VSB--5V
待机电源
3VSB--3V
待机电源
主板有+5VSB,+3VSB, +3V,+5V,+12V,+5V_DUAL(USB)
SB=stand by--
待机。
RESET--
复位
CLK--
时钟
POWER_OK OR POWER_GOOD: 3.3V
5V
VCC---
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

GND---
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的接地端
VDD---
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
VSS---
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接地端
VCC:
供电正端

VSS
:地、负电源端、

网友:
还有

网友:
有,这些基本的东西在书上一般都有讲解和标注的,还有就是平时多多的积累。

网友:
有些东西慢慢积累就知道了,你可以找南桥手册看看,里面很多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基础的东西,还是要慢慢积累的,一下子不可能懂

网友:
看了看二楼的 不错

网友:
          受教了,看了2楼的质料。

网友:
找本电子英汉词典看看

网友:
要多看看电路图自然就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为直流电压VCORE: CPU核心电压(视CPU OR 电压治具而定)
VDDQ--需要经过滤波的电源,稳定度要求比VDD更 ...

二楼的东西不错

网友:
二楼的是好东西

网友:
百度呀,一堆呢!关键还是得积累实践经验!

网友:
二楼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2012-05-06):
给力,呵呵呵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