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iy bga的时候上加热风枪一定要用pc410控制吗?

楼主(2012-04-05):
如题,求教,diy bga的时候上加热风枪一定要用pc410控制吗?普通的温控器不行吗?我打算把我的上下双砖的台子改造一次啊,改成上热风下砖的两温区台子,懂改造的支持下

网友:
这东东不是一定的。我用BGA时间随不长,但感觉这东东没有什么神密的,就象你原来的不是一样可以用

网友:
我用单片机来做控温!

网友(点评):
DIY BGA机其实最需要开发单片机的能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原因要改你的机器?我认为即使改出来也未见得比原来强多少。

网友:
为什么这么说?我原来的上加热头是个6*6cm的发热砖,个人感觉温度控制不是很好,做大一点的芯片的时候常常是会温度有点超,而且时间很长很容易导致芯片的认为损坏,换成热风的应该能改观不少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温度有点超是指全面超还是局部超,全面超可以降低一下曲线温度或者调高一点上发热器,局部超的话可以通过芯片中央贴反射片解决(局部超不可能通过温控精度解决的)。这起码比你改装机器省事。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到热风风口也是中间挡掉一部分的吗?!如果单就热分布而言红外砖的热分布要好于热风。

网友A:
这个帖子楼主实在有必要去看一下帖子里的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924-1-1.html

网友:
我承认发热砖的热量分布很平均,但是它发热相对慢一点,而且过冲比较,余温相对较高,不太容易控制,例如在加焊G92这类比较大的核心的时候如果稍微的不小心就会因为温度控制不当而损坏芯片!这只是个人感觉,也许其他人比我更喜欢发热砖也说不好呢!

网友(点评):
其实红外与热风热传播方式不同,热风是强制对流,风口与芯片温差20~30度,红外全靠辐射必然要很大温差,否则就没有足够的热量辐射出去。掌控好各自特点都是很好用的。

网友(点评):
就本人而言,发热砖也不一定喜欢,倒是看中了养宠物的陶瓷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楼主实在有必要去看一下帖子里的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924-1-1.html

我承认发热砖的热量分布很平均,但是它发热相对慢一点,而且过冲比较,余温相对较高,不太容易控制,例如在加焊G92这类比较大的核心的时候如果稍微的不小心就会因为温度控制不当而损坏芯片!这只是个人感觉,也许其他人比我更喜欢发热砖也说不好呢!

网友A:
目前就人数而言,喜欢热风的绝对占优,用红外机铁定少数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人数而言,喜欢热风的绝对占优,用红外机铁定少数派。

我不是喜欢热风,热风也存在风险,而且很多高端的BGA返修台都是红外的,但是毕竟热风的相对容易控制,在普遍的经济基础上热风绝对的占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喜欢热风,热风也存在风险,而且很多高端的BGA返修台都是红外的,但是毕竟热风的相对容易控制,在普 ...

你指的是要解决达到温度要求后发热砖的余热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什么原因当然只有厂家自己知道了。红外既然只靠辐射,只要在辐射器下方装一反射快门,时间一到立即关闭快门,这个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要解决达到温度要求后发热砖的预热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

怎么解决?说说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上面已经说了,发帖遇到问题,换了多种说法才发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要解决达到温度要求后发热砖的余热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什么原因当然只有厂家自己知道 ...

再问你个问题,就是XMTD-8000(外壳上写的是8411)本身不带继电器吧,那么我改装后想加装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怎么加?还有我拼装的风扇延时电路怎么不能上电啊,一上电不是烧mos管就是把导线烧断?
那个圆圈是风扇,二极管是in4004,电阻我用的30K的,电容是16V470uf的,mos用的是3055……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有研究,看别人怎么看了。

网友:
唉,俺越看越觉得自己知识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