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一个BST电压引发的触发掉电

楼主(2012-04-05):
机型:方正T400
板号:DAOQL6MB8F0  REVF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上0.6A1~2秒掉电,不上U0.26A掉电
根据现象分析,可能是缺电压,或者是有短路
测机,一般这机子内存下面的芯片(产生1.05V1.5V电压)容易出问题,果然,两个压都没有出来。
以前遇到几台,都是9脚缺+5VPCU电压,这次倒没有,VDDP正常,BST无电压,对地阻止为0,那么芯片坏的可能性就最大了,吹下来,测了下对地正常,从料板上拆了个下来上去。
上电,1.5V电压出来了,1.05V还是没有出来,再测RT8204各电压,没发现什么问题,考虑了下后面的上下管。
在不断开机过程中,PQ20发烫,但阻值正常,怀疑不良,还是换了一对,换上后现象一致。
1.5V负载主要上北桥,开始断1.5V部分输出的线路,搞了2个来小时,还是没有好转。
下班带回家,重新开始。这次有了新的发现。
PD13,在触发后1脚的电压会变,左边5.17V不变,右边第一次触发变2.46V,掉电后再次触发变4.57V,来回反复。
PD13正向阻值560,反向无穷大,PR92阻止正常,怀疑PC65不良,换了个电容。
嘿!还是一样会变,想了想,再看了下图还是把PD13拆了下来,测了下,正反都是无穷大,我勒个去,原来你捣鬼不说,还敢骗人,他NND,赶紧从料板换了个上去。
再测PD131脚电压为5.13V,触发后7.13V,电流开始往上爬,关机再测,没有什么问题了。
机子算是修好了,要是没有找到真正地问题,说不定第二天真的把北桥给干了,还好,要么这板子就惜别了。
方正T400这部分问题出的很多,下次遇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好芯片后 就没有重新量下BST电压呀,,嘿嘿

网友A:
激放电路的问题可不好找,楼主很细心,不过要是一开始上波波,看下G级波形就不用绕弯了,呵呵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2级管不良引起的没电压

网友:
不过这种情况多数坏的是电阻,二级管坏的不怎么多.

网友:
有些元器件在主板上量不出来!是需要拆下来量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的,为什么直接就把芯片做了呢;我个人觉得楼主绕了好大一个圈,不过最终还是绕回来:虽然这在实际维修中以及理论知道当中,PD13这个稳压二极管很少坏;但是既然是稳压二极管,首先在有VDDP与VDD的情况下,就应该直接测其稳压二极管两端。我想要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走背路了啊;

网友B:
当时BST是短路的,这一路只有芯片有回路,那么肯定先考虑芯片了,取下芯片就没有短了,当然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1.5电压出来了,1.05还是没有出来,下面又去搞1.5伏的电压,这个地方,是不是楼主笔误,楼主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电压出来了,1.05还是没有出来,下面又去搞1.5伏的电压,这个地方,是不是楼主笔误,楼主再看一下

嗯,是笔误了,下面的1.5V应该改成1.05V

网友:
两个电压同时受控于一个电源芯片,一个出来了一个没出来,应该不是后面负载的问题,,

网友:
一般烧上管或上管发烫都会习惯性的测一下BST脚波型,但真正遇到这个脚异常的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BST是短路的,这一路只有芯片有回路,那么肯定先考虑芯片了,取下芯片就没有短了,当然是芯片有问题了 ...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好多问题拿万用表都查不出来。

网友:
现在修机器 修BST的还真不多 一般都是芯片内部升压的

网友D:
为什么BST不正常,1.5V能正常发出呢

wxf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放电路的问题可不好找,楼主很细心,不过要是一开始上波波,看下G级波形就不用绕弯了,呵呵

测波波时上下管G级哪个好测点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  确实是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放电路的问题可不好找,楼主很细心,不过要是一开始上波波,看下G级波形就不用绕弯了,呵呵

激放电路是什么电路哦?

网友:
楼主还带回家去修,真实敬业,佩服

网友(2012-05-16):
楼主指的是1。05V的BST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BST不正常,1.5V能正常发出呢
l因为1.5是芯片直接输出的,而1.05是须要配合上下管,有上下管就要有自举升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