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运行迅雷............

楼主(2012-04-05):
2011年6月份的电脑,amd的cpu,经常出现内存无法READ的错误信息,而且无法进入QQ空间,重装系统,结果在安装迅雷的时候频频出错,就是内存无法READ,跟还迅雷的各种版本后终于装上,却无法运行,还是内存无法READ,更换内存无果,更换CPU亦无果,主板表面查看没什么问题,硬盘扫描无碍,散热器是二次包的垃圾货色,用手拨动发觉很松(二次包的散热器,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于是更换散热器,拆下后再次观察主板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找到一个原装的散热器上到主板上,结果发现散热器的底座已坏,更换底座后直接上原来的散热器,问题解决.
由于二次包的垃圾散热器不合格,本身就比较松,底座坏了却不明显,表面观察还真是看不出来,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
貌似是内存问题

网友:
底座也会引起,无奇不有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差不多的情况!  进不了空间,老报错,因为客户主要就是想进空间,其它问题到没试,  然后换了根内存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差不多的情况!  进不了空间,老报错,因为客户主要就是想进空间 ...

AMD的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所以出现内存报错的问题,不知你的电脑是什么CPU

网友:
求教 什么是“二次包”啊?

网友:
建议测试一下内存,内存问题偏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还是LZ细心这个也能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所以出现内存报错的问题,不知你的电脑是什么CPU

对哦,我这个是intel的U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