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进PE系统正常,进XP系统卡!

楼主(2012-04-05):
一客户说他的电脑非常卡,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由于听到他的硬盘有吱吱的响声,以为是硬盘的问题,于是就给用户换了一个新的500G硬盘,结果还是一样的卡,此本子进PE系统正常,一进XP系统就卡,开机速度正常,关机一直停留在正在注销计算机不再动了,非要强制断电才能关掉,已经清理了风扇的灰尘,量电压都正常,还请论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那板子是NVIDIA的芯片组么?如果是多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NV的单桥!

网友:
不会这么点背吧,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故障,桥的型号为:MCP79MH-B2。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用个安装版的

网友:
已经试过了,我现在用的是纯净版的都不行!

网友:
做下南桥看一下!!!!!

网友:
裸机装看看,你看装到什么位置报错

网友:
其它的都排除掉,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单桥可能性极大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加焊下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缺少硬盘驱动啊!

网友:
LZ可以先裸机 测试下 看看正常吗

网友:
试过了,拆下键盘,光驱,触摸板等,还是一样的效果,之前遇到过拆掉光驱好的,后来换激光头好了,这台不灵!呵呵,算了,用户把机器拿走了,不过他从我店里买了一台新的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