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一体无法识别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5):
故障现象是插入USB接口提示为未知的设备。其它功能正常可以扫描及收发传真
判断先从入开机始,因为可以用U盘做系统那么主机的USB口应该是正常的,然后再换了USB打印线故障依旧,没办法只有拆开打印机的后盖和右侧带有扬声器那部分的面板,把控制扫描和打印部分的电路板拿出来;沿着USB的信号线路查在板子的背面两个USB信号传输线各经过一个330的电阻。测量发现其中一个电阻阻值为7千欧另外一个仍为33欧,看来是一个电阻烧坏开路了。然后继续查看后端连接到主芯片上再无任何电阻或者其它小部件而且线路是正常通的,那么把那个烧坏的电阻焊下来测量果然是坏了。接下来我一个好的焊上去。故障解决。看来不能小看了最基本的跑电路。特此分享给大家,就是不知有没有其他人碰到这重现象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幸运啊,这么简单的故障

网友:
没碰到过 但是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2-06-19):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