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修dell btx主板

楼主(2012-04-06):
4月1日河闸管理所拿来一dell dimension 5100台机,该机用于某港河道水闸桥监控开启作用。意义非凡,该机btx主板损坏,故障为开机十几分钟莫名死机,现在干脆开不了机。dell公司工程师上门检修过告知更换主板需等一个礼拜。事实上该机必须8小时修好。我报价3xx,客户说当场修好,我说没问题所以放下手中检修的三星r469,开始拆机检修。为方便新手图纸引用cxkjjlb 版主
目视该主板无明显烧坏原件,打各大电压对地阻值均无明显短路。测量pci14脚发现对地阻值为 但是电压为0.59v,这种情况说明有原件拉低了待机电压3vaux,但是是那个原件拉低了呢,io和南桥是头两个要怀疑的,我先取下电池,io就缺少了sio vbat这个电压这就会导致插电即开机, 说明这一电路正常,打开示波器测量南桥晶振波形,
波形很漂亮,接下来直接考虑btx主板的待机芯片,fan5068 如图该芯片14脚在接5v vsb后马上会在第15脚发出3.3v ldo电压 也就是3.3vaux 该电压电流最高峰值为800ma s5 s3状态下打开so状态下关闭,怀疑它损坏,取下芯片求证该芯片是否真的损坏如图 直接在15脚加上一个3.3v的直流电压,看电流为0.12a,电压没有被拉低确定该芯片损坏,直接从料板上拆下fan5068替换上去量电压如万用表所示3vaux 3.33v按开机按钮顺利开机跑码。开机15分钟后机器死机,在死机状态下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压均正常,重点怀疑北桥相关电路先测试北桥各个电压
都有,想起以前修过的很多btx主板有几个信号时钟信号导致莫名其妙死机
这种系列北桥要特别注意4种锁相环电路plls时钟:不同的主时钟支持不同的传输比例A133/200/266 MHz (HCLKP/HCLKN)这个支持533/800/1066 MT/s,主锁相环生成248倍的主时钟用于内部的优化,所以北桥的时钟必须同步主时钟(死机蓝屏等)
B:内存时钟200266333m生成来源于北桥的两个pll之一主要用于内部24倍优化,这个时钟也同步主时钟(内存死机故障)
CGCLKP/GCLKN这个是pci express 锁相环生成核心时钟250m必要的差异固定串型100m为参考点(pci express 所连接设备莫名奇妙故障)
Ddisplay PLLs显示时钟锁相环用的是96m dot非蔓延波普时钟(集成显卡不显等)
题外话(exp_slr这个是btx主板特有的静态通道保留,主要是延伸平横。btx为低电平atx主板为高电平,北桥k21这个点就是)。死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仔细打这几个信号果然发现有点小变化

补充内容 (2012-4-6 17:57):
今天有空继续dell 发现无法编辑

补充内容 (2012-4-6 17:58):
继续上面未完成帖子

网友:
台式机报价3XX事多少     300???多   还是30???

网友:
370大洋要是汛期加个0人家也要修,我平常台机基本不修价格你懂得

网友:
老大没发完啊,我还要看!希望继续

网友:
靠,太专业了啊,我什么时候能到这啊,我现在开关电源都修不好的。。。
偶像!!

网友:
测得很详细!不错!现在主板这样修的很少了啊!

网友(2014-04-05):
楼主贴子还没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