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04-05):
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1.2A之后掉到0.8A ,掉电流后CPU风扇不转 指示灯Z亮,测CPU复位有0--1.05V跳变。BD4176KVT发出的所有电源好信号也有3.3V电压。CPUPWGD也有1.05V

网友:
大概是不过显卡!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吗,特别是pg信号 ,如果都正常的话用示波器看下内存上有数据传输吗,有的话基本上内存没多大问题,问题可能在显卡了。内存还可以看下内存bus总线有没有自检波形就很清楚了 。

网友:
我看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电流跳变了吗 没跳变 到1.2 也是没过cpu  卡能有的短路 啊

网友A:
LZ说明的也太简单了吧。这种电流有很多种情况,也要看机器的

网友:
要看那是一个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然后在分析电流吧   说的不对的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说的详细点 什么机器    配置     电流跳变次数   等等!!

网友:
你那是什么笔记本?牌子型号都没有

网友:
IBMT61I 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1.2A之后掉到0.8A ,掉电流后CPU风扇不转 指示灯Z亮,测CPU复位有0--1.05V跳变。BD4176KVT发出的所有电源好信号也有3.3V电压。CPUPWGD也有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明的也太简单了吧。这种电流有很多种情况,也要看机器的

IBM R61I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1.2A之后掉到0.8A ,掉电流后CPU风扇不转 指示灯Z亮,测CPU复位有0--1.05V跳变。BD4176KVT发出的所有电源好信号也有3.3V电压。CPUPWGD也有1.05V

网友B:
你说的是跳变上到1.2在掉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跳变上到1.2在掉的吗?

是的,内存拿掉 电流只能上到0.8A,插上的话,能上到1.2A后再掉到0.8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内存拿掉 电流只能上到0.8A,插上的话,能上到1.2A后再掉到0.8A

先加焊一下内存和显卡供电芯片试试 如果虚的话也会掉电的

网友:
不插内存掉电吗  掉电是掉到待机还是0.00

网友:
掉电的最麻烦了,最近修了几台都没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