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网络连接一会已连接上一会已断开

楼主(2012-04-05):
电脑开机刚显示本地连接已连接就显示已断开,然后再显示本地连接已连接,再显示连接已断开,如此的反复。济宁电脑维修在修电脑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给大家说一下维修方法。
1、先看一下是不是“猫”和路由器的问题,先把各个部分之间的接头重新拔插一下,避免有的地方接触不良。如果有路由器的话,把路由器拆下来,直接用“猫”接ADSL线看看行不行。如果好了就是路由器有问题,试着把路由器复位一下,不确定的话就用替换法测试一下路由器。如果不是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的问题就继续下一步。
2、用别的电脑试一下网络,确定是电脑问题的话,先更新一下网卡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点右键“属性”,在弹出来的属性窗口中,点选上面的“高级”标签,在其左边的“属性”列表中,选“链接速度和双工”,在右边的“值”里面,选“10Mbps/全双工”,然后确定试试。
3、重启电脑进入BIOS设置,恢复默认试一下,再不行的话,就重做一下系统,如果做完系统故障还是一样就继续下一步。
4、上面的原因都排除了,那就是主板的网卡损坏了,可以加一个独立的网卡,装好驱动就OK了。
电脑的网络连接一会已连接上一会已断开基本上就是这些原因引起的,大家可以按上面的步骤试一下,每天的维修经验都是亲身经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如果是局域网可能是网卡的mac地址被绑定到一台特定的电脑上了。

网友:
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线路不良或者两头的水晶头压制不好引起的

网友(2012-05-15):
用别的电脑试一下网络,确定是电脑问题的话,先更新一下网卡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点右键“属性”,在弹出来的属性窗口中,点选上面的“高级”标签,在其左边的“属性”列表中,选“链接速度和双工”,在右边的“值”里面,选“10Mbps/全双工”,然后确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