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不充电。

楼主(2012-04-05):
接个联想G460进水。不触发。拆机。发现EC一边脚上有水,吹干,加焊EC 可以开机触发了,接屏亮了,于是装起来试机器,发现电池充电灯,一插电源充电指示灯就亮,无法充电、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开机。
   请问ISL6251 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是装电池测,还是不装电池测,?是开机的测吗?

网友:
从充电指示灯入手,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充电的两个 检测脚到IO 是由IO控制检测电压 是否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IO控制的哦

为什么我测充电芯片的时候 待机情况下都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EC不给开启信号它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B:
这问题碰到过,之前修的是电池那端的第2个隔离管坏了,你看下充电电感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就查充电芯片充电条件),有的话你就看下隔离管的D级S级的电压相同吗?不相同就看下G级电压,G一般都是EC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碰到过,之前修的是电池那端的第2个隔离管坏了,你看下充电电感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就查充电芯片充电条 ...

我测第一脚VDD 就是O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第一脚VDD 就是OV。

正常的话,待机情况下有电压吗

网友B:
那你换个IO试下,插上电池正常。3.3的

网友:
VDD不应该是0V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我前天修过一台华硕的,问题一样,不插电池充电指示灯会亮,这样,你测一下电池接口到芯片的电路,肯定是电池检测电路出了问题,电池口上有个信号插上电池是会把那个信号拉低,你查一下是不是那个电池检测信号没有出来,误以为有电池插上,所以充电池会一直亮,

网友:
BATT_TEMP就是电池接口的第五脚  测一下这一脚在没有插电池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个3v的电压,没有的话就是不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事电池温度检测吧。

网友C:
电池是好的是换的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最头痛了

网友:
前天也接到个  也是进水  主板更换了  然后CPU也坏了

网友:
还是先确认一下电池好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好的是换的啊

电池是好的

网友:
方向错了 你做的越正确 死的就越快

网友:
充电电路慢慢查    有图纸慢慢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换个IO试下,插上电池正常。3.3的

这个IO是不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
进系统看是否认到电池,或电池识别错误了没?

网友:
个人认为从芯片工作条件查起 1.DCIN 供电脚 2.当供电有了其次1脚的VDD  LDO的线性电压就有输出了。3。VREF 2.39V 芯片的参考电压 4. 3脚EN 充电开启信号。5.20脚CSIP.CSIN适配器电流检测输入脚6.5脚 CELLS 电芯数量选择 悬空默认2芯 接地默认3芯 接VDD默认4芯7.11脚VADJ 充电设置脚8.9脚CHLIM 充电电流设置脚 低于88毫伏关闭充电。其它的就看看电池的MB总线对地阻值. 电池的TEMP-BAT 电池温度检测电压3.3v  以及EC的程序 再打打MOS管G及的对地阻值 后及有没有短路的!